弹簧夹头的材料及热处理---请教

楼主(2009-10-10):
关于弹簧夹头的材料及热处理请教一下

产品材料20Cr冷墩成型的。
一直不知道怎么直接切图的,麻烦大家下载了。

网友:
普通45号钢,乙炔焰烧红浸油就行,线切割四槽
有条件就上轴承钢,
最理想M65

网友:
我们用的是60Si2Mn

网友:
要求低点45号钢调质后可行,好一点的65Mn,具体多少温度百度一下吧(不知2楼的M65是什么)

网友(2011-10-19):
2楼说的是65Mn吧。还可以采用9SiCr这种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