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高压无气喷涂啊?

楼主(2009-10-10):
有谁用过高压无气喷涂啊?
指导一下。我们喷出来的,很容易就脱落了。

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听说过一点。脱落可能是因为底材表面处理不到位,或者因为涂料的性能不行。

楼主:
材料是QT450。表面要怎么样处理呢?

网友:
我当时想用没有用,但是见过很多用的。
2#说的是,补充一下,调漆也得注意。
前处理的要点是备喷涂表面没有油污、没有锈蚀、涂装前是干燥的,同时一般油漆还有施工温度范围。
对于QT件,如果产量很大、锈蚀比较严重,则最好进行抛丸处理。

楼主:
谢谢亮剑老师!

我在想问题可能出现在铸件上。铸件是抛丸处理过的。

但是我们的铸件表面不平整。所以在工艺过程 中,刮了一层“腻子粉”。

可能这是问题的所在。

不刮这层粉,直接喷上去又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