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处理后成黑色具有防锈和耐腐蚀性能的表面处理方法有哪些?

楼主(2009-10-10):
表面处理后成黑色,具有防锈和耐腐蚀性能的表面处理方法有哪些?
目前我只知道镀黑锌和电泳漆两种工艺,但对两者哪个工艺更好不太了解!
另外还想知道有没有更常用的表面处理方法也能达到我所需的要求?

网友:
QPQ处理不仅能增强耐腐蚀性,还可以提高表面硬度。

楼主:
QPQ处理不仅能增强耐腐蚀性,还可以提高表面硬度。
引用 网友A:

请问什么是QPQ处理啊?

网友:
?发黑就行吧,如果是45#的话

楼主:
?发黑就行吧,如果是45#的话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只要是钢材都可以进行发黑处理啊?

网友:
你应该先说明是哪种材料才能决定用什么处理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C:

65Mn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有没有QPQ的具体工艺,我们有热处理,想比较一下。可否赐教,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没有QPQ的具体工艺,我们有热处理,想比较一下。可否赐教,谢谢!
引用 网友E:

这方面我也不懂,这个工艺是2楼的兄弟说的,我也还不明白!

网友B:
是不是只要是钢材都可以进行发黑处理啊?
引用 网友D:
65Mn,发黑处理效果很好,外观挺漂亮的!不知道你的产品是用在哪方面的,有什么防锈要求!

网友(2010-02-21):
特氟龙处理,防腐蚀效果很棒

网友:
镀黑锌的外观和防锈效果好吗?

网友:
QPQ技术是用化学方法进行的表面处理,就是常说的盐浴!
论坛里有过这方面的讨论的!

网友(2010-03-29):
钢铁的话,直接发黑处理,然后封闭。详见www.naturechem.cn

网友:
QPQ就是液体渗氮,效果还是很好的!

网友:
QPQ”是英文“Quench—Polish—Quench”的字头缩写。原意为淬火—抛光—淬火,在国内把它称作QPQ盐浴复合处理技术(或叫液体碳氮共渗技术)

网友:
学习了。盐浴的另外种叫法是QPQ呵呵,不错

网友:
是啊,我们也有这个需求的,请问QPQ是什么工艺?我们的材质是SAE1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