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于打印机的进纸机构---请教

楼主(2009-10-10):
有这么个结构,如图。
类似于打印机的进纸机构。
怎样能简单方便的实现金属从动轮的上下动作呢?
请高手支招。。

Drawing1.dwg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动轮用电机驱动。

网友:
1、杠杆摇臂 2、滑槽直推  3、凸轮
很多方式可以实现。

网友:
太多了,关键是你要实现怎样的时序

网友:
我认为可以将从动轮安装在以滑板上然后通过气缸推动滑块即可实现,或者和楼上的朋友说的通过凸轮机构也可以实现啊,个人认为凸轮机构虽然方便但是一旦纸厚度改变时候适应性较差,而用气缸只需要限制气缸的行程就可以了。这只是个人观点期待高手的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气源,,
还有就是不想用其他的驱动器来实现 ,最好利用主传动的电机来一起实现。

网友:
好在搓张纸不需要多大力,您不妨在控制回路上设置一个电磁线圈,
利用其通电后对衔铁(与金属从动轮同轴)的吸力把金属轮拉过来即可。

估计您的电机不是一直工作的,因此这个电磁线圈的通断控制信号可以
取自电机的通断信号。如果不是,则信号直接取自送纸指令。

不用画图了吧?

网友:
电机驱动,曲柄或凸轮机构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去电子市场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电磁铁,利用磁铁实现开合功能。。。

谢谢楼上各位大侠,这厢有礼了!

网友(点评):
电磁铁好,便宜又好用

网友:
学到了一招。可是磁铁不会干扰其他元器件的工作吗?

网友(2013-01-05):
妙,那就是电机的刹车原理。

网友:
用气缸肯定可以,但是考虑像打印机一样不用气缸更好!

网友(2013-09-12):
谢谢楼上各位大侠,这厢

网友(2014-03-27):
学习中,谢谢楼上各位大侠

网友(2014-07-31):
好办法,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