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画外螺纹

楼主(2009-10-10):
怎样画螺纹啊

网友:
话个圆柱体,然后找螺纹命令
选择符号或实际的,就可以直接生成
应该是在特征里面(和倒圆角在以个工具栏下面)

楼主:
谢谢你指教,我刚学,希望今后也能得到你的帮助

网友:
直接点击螺纹命令就可以啊,只是在操作的过程中要设置一下参数

网友:
你是用什么软件画?

网友:
有螺纹的命令,有符号和详细两种方式!

网友(2010-12-12):
先画圆柱,然后在特征操作中选择螺纹指令就可以了。需要选取圆柱面,并设置相应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