铰挺柱孔时出现螺旋刀纹一般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10-10):
发动机挺柱孔使用钻铰两道工序,最近经常出现螺旋刀纹,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一般出现这种情况是什么引起的?
会不会是两道工序位置不重合造成的,要是有图片就好了,可惜公司把USP端口封了传不上来。。。。。

网友:
铰刀不快或操作问题

网友:
楼主是用什么加工设备?
在加工过程中有装卸吗?
如是一次夹装中产生的你主轴打一下跳动
确认刀具完全夹紧刀架或刀排定位准确无松动

网友(2009-12-07):
不是很清楚,期待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