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场对轴承的使用有什么影响?

楼主(2009-10-10):
请问各位大侠  磁场对轴承的使用有什么影响?  我公司生产的产品使用永磁铁,该轴承处在这样的环境中,是否影响轴承的寿命?请指教

网友:
一般轴承的使用环境不考虑磁场因素

网友:
轴承的生产过程中是要消磁的。否则会把铁肖吸进沟道,影响使用的。

网友:
看轴承的工作环境了

网友:
有磁性肯定不好,会吸杂质的

网友:
这个问题是不是问反了?

网友:
磁场对轴承应该是有影响吧?影响多少你自己去试吧,最好能分析一下磁回路和磁路,看它是怎么经过轴承的,然后大概就可以看出轴承的受力(承受额外的磁力影响)?磁场也是可以屏蔽的。用不锈钢轴承?

网友:
磁场对轴承使用肯定有影响,设计时就要使磁力线不通过轴承,也可设置隔断磁力线的零件或者起磁分流作用的零件。

楼主(2010-01-11):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电机不存在磁场吗?但电机肯定使用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