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电装电灯怎样才不会触电?

楼主(2009-10-10):
如题,想带电装个电灯(家用220V的电压),如果脚下站个木质板凳,这样是否就可以直接用手接触火线了呢?

网友:
用胶布包一个线头,记得,永远只接触一个线,

楼主:
用胶布包一个线头,记得,永远只接触一个线,
引用 网友A:

谢谢!那前提是不是也必须要和大地绝缘呢?另两个手同时碰一根火线应该没问题的吧?

网友:
一句话,就是不让电流形成回路,你就是安全的。
相线与地可形成电流回路,相线与零线可形成电流回路。

楼主:
一句话,就是不让电流形成回路,你就是安全的。
相线与地可形成电流回路,相线与零线可形成电流回路。
引用 网友B:

两手同时接触火线后,两手之间应该也有电压差的吧,这种电压差会有电流吗?会触电吗?

网友:
坚决不要这样做,非常危险,绝对触电。

网友:
你带电装灯本身就是危险操作,需要有助手在旁边监护,而你看起来并没有准备这个懂急救知识的助手,反而你想用手直接接触带电火线,是绝对不应该这样做的,即使带电装灯也没有必要身体直接接触火线,拿住火线的绝缘层就行了,当然用钳子夹着绝缘层就更保险了。然后上紧螺丝就好了。

网友:
想办法脚穿电工鞋,手不能接触墙壁或与大地相通的导体、零线。就可以带电操作了。

网友:
建议没有试过的人不要轻易提建议,你试过了才好说话,这是很严肃的事情。电工鞋基本上不能防止触电。

网友:
不明白楼主装电灯怎么会碰到电???不是抓着灯或把么

网友:
直接碰火线不行,除非你在空中;个人试过在干木头上站着摸火线,结果手发抖,心跳加速,就被电打开了。

网友:
为什么要故意抓火线呢?

网友:
这是非常危险的!
建议大家在没有专业防护措施和专业知识的情况下,禁止接触36伏以上电压的电源!

网友:
如果不懂还是别这样操作好
生命就一次,安全第一

网友:
运气好的时候不触电。
没有办法时是用工具的,一般不支持这样做。

网友:
呵呵,如果把生命交给这道题,太不上算了…………木质板凳也不是百分百安全。

网友(2009-11-25):
这个为什么要故意去抓线呢.不过你如果只抓零线应该没事

网友(2010-10-14):
脑筋急转弯吧,关掉前面的断路器就可以用手摸火线了

网友:
站在600mm高的干燥木质板凳上,手持绝缘工具。
先操作一个N线,然后操作一个L线。
旁边要有一个人手持电话,随时准备打120。

网友:
家用的,为什么不关了电源呢,又不是什么不能断电的环境,搞这么危险的事,何必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好犀利啊   哈哈哈

网友:
如果你不是专业电工,不熟悉带电操作的相关规程,请不要做这个实验!

网友:
没事的,带电作业很正常呀,站在干燥的木凳上面,身体不能同时接触两根线就行。

网友:
只接触一根电线应该没有问题,不要行成回路就行。

网友:
真搞笑 装电灯怎么会碰到线呢!……

网友:
只 碰火线也会被打一下的 很疼的,,,

网友(2010-11-17):
火线怎么都不要碰到裸露部分

网友(2011-08-05):
还是自然兄说得在理,安全第一!

网友:
只能摸一根线,不过这样还是很危险的。

网友:
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带电安装呢?如果确实要这么做的话,建议戴绝缘手套操作。
另外,如果用两只手同时接触一根火线的话,原则上来讲,只要两点之间的电压差不超过36V的话,就不会触电。但事实是否如此,我也不太清楚,毕竟没试过。楼主也不要拿自己来做实验,这样太危险了。

网友:
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带电作业呢?断会儿电有那么费劲吗?非拿生命开玩笑?

网友:
不要带电作业!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