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式砂轮机震动挺大怎么解决?

楼主(2009-10-10):
如题,车工磨车刀都磨不好了,另时间一长居然地下凹陷了,我该怎么处置能比较好的解决这两问题呢?

网友:
打地基,种圆柱,锁紧底盘

网友:
搬开它,原处垫块钢板,再搬回去坐在钢板上。振动大得再看看有没有别的原因了,看看那根轴吧,也许是弯了也许是松了之类的。

网友:
很好解决
在固定螺丝上加上弹簧。就不会振动了。我的就是这样解决的
实在不行就加入我的群。76142730

网友:
如果是旧砂轮机,把原来的轴承换二个新的进口轴承,肯定能让你听不到空转的声音的

网友:
最省钱的办法是在砂轮机底座下面垫一块包装箱那种黄色硬纸板

网友:
解决砂轮平衡及电机轴承,将砂轮机固定好。

网友:
解决砂轮平衡及电机轴承,将砂轮机固定好。
引用 网友A:

还要将砂轮修整一下,消除动平衡问题。

网友:
换轴承,配平动平衡.

网友:
打桩,敲锣丝。校平衡

网友:
解决砂轮平衡及电机轴承,将砂轮机固定好,用碳化硅打砂轮

网友(2009-12-01):
一般情况只要把基座固定好,砂轮平衡处理好就可以了!
要是再震,可能轴弯或是轴承间隙所至!注意保养!

网友:
这是常见的基础不牢问题,打混凝土地基,一劳永逸

网友:
四种情况;1地基不牢固,2电机轴弯曲,3轴承坏了,4砂轮的动平衡,可以用金钢石修一下.还有就是,你在安装时,最好能在底座上加块厚点的橡胶皮,再加上弹垫,就该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