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壁辊筒加工---请教

楼主(2009-10-10):
145X134X2800的薄壁辊筒,内外镀铬0.025,批量在30~50pc/月
大家说说以下难点的加工工艺:
两头距离端面大概为536深度处为各有一轴承档 直径为136H7(0~+0.04) 表面粗糙度要求0.8   两个轴承档的同心度要求为0.05
请给为高手大侠给点意见!

附件中的图为一头的尺寸,另一头相同

楼主:
粗糙度为Ra0.8

网友:
这个问题没挑战性,
是靠加工设备来保证的。
关键你的加工设备是什么!

楼主:
靠什么样的加工设备呢?
怎么保证内壁粗糙度内,镗刀杆如何避震呢

楼主:
目前德国母公司制造也只有%80的合格率

网友:
你这件工件必须得设计制造一台专机来加工,采用进口刀具完全能保证成品合格率达到95%。我以前设计制造过类似的专机。当然这台专机是数控的价格很高,如果批量不大那就没有必要。你还是采用老办法吧。

楼主:
其他兄弟们有过类似零件加工经验吗

网友(2010-04-11):
有经验的给点建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