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的可用于食品原料定量输送的设备,请推荐!

楼主(2009-10-10):
请问哪位大侠知道--国产的可用于食品原料如巧克力浆及其它馅料类定量输送的设备,如泵、分配器等,帮助推荐一下。

楼主:
这东西应与工业用的润滑脂的集中润滑系统很象,但除了GRACO没找到国产哪家可以用。

压力不用很高,流量15-60L/H也就够了。

楼主:
国产设备 加油啊!!!

网友:
巧克力浆没弄过,感觉用螺杆泵与转子泵都可以打吧。

楼主:
泵好解决,定量分配看来是难题,国产很难。

网友:
要看你的精度要达到多少,螺杆泵,叶片泵!我是做面粉定量输送的,第一级用的是螺杆泵,第二级用的叶片泵。但是精度不高,只能达到正负1克,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
用固瑞克的气动泵或者国产计量泵,比如爱力浦

楼主:
主要是后级,应与润滑脂类的集中润滑应用相似,只是介质不同,进口的可以用GRACO-确邦的东西,国产的没有找到类似的应用,找国产的集中润滑厂家,都没听过这方面的应用!!!  差距太大了。看来山寨的东西只能是大路货了,谁也没有想专业精耕一下自己的产品。

网友:
不知道我要是制造出来面粉定量设备,算不算是国产的,
还有,你那里可以精度达到正负1克,已经是很精确很精确啦,进口设备能达到这个精度都很难呀,你是不是把单位搞错了,我的大虾

网友:
楼上的,可能是我们说的不是一件事情吧?我是把面粉和成面以后,在定量定速的,基本上是1克左右的。

楼主:
这东西我除了了解GRACO的产品有食品方面有应用,国产的了解很少。- S4 r( [/ e% r
如果每次定量加注约1G左右的食品馅料,应该是什么精度,以其重量的5%也就很好了,类似的应用最接近的也是润滑脂类的集中润滑了,GRACO也问过了,国内较大的外资食品企业也在用,国产的还是没找到合适的方案,前大侠说的面粉和成面后定量送料比较相似,不知每次送1克左右能否实现,请告知,如有资料,恳请共享一下。

网友:
可以用振动给料机

网友(2009-12-01):
巧克力浆可以用转子泵来送,不过精度达到正负1克,泵本身太难了

网友(2010-09-16):
定量精度一般是±0.02%FS,正负1克应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