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齿轮使用寿命

楼主(2009-10-10):
各位前辈:
      我们要做一个设备的年度预计损耗,对于各个齿轮、轴承这一类的零件的使用寿命厂家没有提供,齿轮的生产材料也没提供,像这一类的零件使用寿命大概是多长时间。。。

网友:
一般齿轮的寿命是轴承的3倍左右。轴承的寿命至少在3~5年吧。象箱体和轴类零件一般都是无限寿命设计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轴承是圆锥滚子轴承,是不是比其他的时间要长一些啊

网友:
在起重行业的减速器,很多厂家的寿命设计原则为——轴:齿轮:轴承=3:2:1,箱体为无限寿命。所以轴承的寿命和类型无关,只和各厂家的设计原则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

网友(2010-01-28):
其实计算寿命并不十分准确,在使用中还要注意检查运行情况,随时对使用寿命做出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