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D数车运行中出现系统报警6(WATCHDOG),机床运行终止

楼主(2009-10-10):
我的KND数控车床在程序运行中经常出现系统报警6(WATCHDOG),机床运行就终止。请问这是什么故障?怎么解决?请高手请教~~~~

网友:
把电源盒的+5V调高点。

网友:
也许是程序运行出了问题了。除了2楼说的检查电源是否符合说明书上的外,也可以看看是不是有干扰啊,接地接没接好啊,进线电压正不正常啊,之类的。

网友(2011-12-26):
请教KND系统与电脑通讯不了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