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车以下材料用什么刀具最实惠

楼主(2009-10-10):
普通的45#钢、40CR还有QT450球铁,在C6140数控车床上车削用什么材质的刀具合适呀?按简单的刀具材质P与K来区分购买吗?

网友A:
普通的45#钢、40CR 可以用东芝的t9015,t9025,京瓷的ca5515,ca5525系列,性价比不错,欧美的效果更好,但价格要贵不少,伊斯卡的现在价格也不错!
QT450球铁不太好加工,可以用铸铁用刀片加工,三菱的uc5105,5115,东芝的t5010,5020,京瓷的ca4120,4115,效果应该cbn最好,就是价位贵些

网友:
普通的45#钢、40CR 可以用东芝的t9015,t9025,京瓷的ca5515,ca5525系列,性价比不错,欧美的效果更好,但价格要贵不少,伊斯卡的现在价格也不错!
QT450球铁不太好加工,可以用铸铁用刀片加工,三菱的uc5105,5115 ...
引用 网友A:

普通的45#钢、40CR 可以用东芝的t9015,t9025,京瓷的ca5515,ca5525系列,性价比不错,欧美的效果更好,但价格要贵不少,伊斯卡的现在价格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