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装了新系统后,原来的matlab不能用了

楼主(2009-10-11):
我装新的系统前,就装了matlab,但是装了新系统后,原来的matlab不能用了,高手给讲讲是什么原因?还能不能激活,继续用呢?

网友:
重装不就结了嘛?系统你都有时间重装,别说装个软件你没时间哦。

网友:
软件,有这么几种情况:
1,纯绿色:拷到任意位置,直接就可以运行,不需要安装。
2,半绿色:装到非系统区,即使重做系统也可以运行,不需要重新安装。这种软件不会向系统盘写文件。
3,非绿色:不管装到什么位置,只要重做系统就必须要重新安装。这种软件会向系统盘写文件,你重装系统了,那些必要的文件就没了。甚至有的软件会自动判断装到那个盘上,你无权选择,比如甲骨文。

网友:
呵呵,还是重装吧

楼主:
嗨,可惜啊。失望。咋就不能和proe一样呢。直接激活就行了。

网友:
如果系统是win2000或XP的话,是可以激活的

楼主:
怎么激活啊。希望能介绍一下,操作步骤,谢谢了。 6# HZ20061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