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式镗床铣圆弧---请教

楼主(2009-10-11):
如图 如何利用数控卧式镗床 在会转工作台上加工偏心的圆弧, 用盘铣刀近似加工圆柱面.

应该和车铣加工曲轴的偏心拐颈相似吧
如何编程.实现加工?请高手指点

网友:
不知道你的回转工作台分度定位是多少呢,以0.001分度的嘛???是联动的嘛???
光听你的说是数控镗铣床,工作台应该不是联动的,否则应该叫 四轴的了。。。

楼主:
是联动的 B轴

楼主:
哪位大侠能帮忙解决,谢谢

网友:
可以联动的就没有关系啊,主轴不动,四轴旋转,但你要查一下你的四轴是否适合,否则对四轴的损伤会很大

楼主:
工件中心与4轴中心不重合,主轴要有运动啊

网友:
这个你可以直接找机床厂家啊,但是你还需要一份后处理,有些软件,或者机床的后处理是需要特别定制的,价格还很高的。
我只是听说,没用过三轴以上的,呵呵

网友:
还有就是如果是一个四方的工件拿上去直接洗的话,那余量是很不均匀的,效率不会高,最好是划线后,在普通的端面洗床上把2个角上的雨量给去掉

网友:
计算出圆弧的中心点、起点和终点,半径图纸应该有标注。设定出加工平面(G17、G18或G19)就可以使用圆弧插补就可以加工。最好使用球头刀,这样肯定不用过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