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装管理方法---请教

楼主(2009-10-11):
最近想把公司里的一些工装夹具整理一下,编个号码什么的。。。我们公司的工装夹具都是简易的夹具(一般用在加工中心上),但是很多,又很乱。。。

想请教一下大家,该怎么整理好呢,还有怎么编号码好,编在什么位置,可以醒目,好找。又不容易时间用的长了被搞掉。。。
谢谢大家说说。。。

网友:
打钢印:优点是不怕生锈,缺点是工作量大对精密件易变形
电蚀刻字或电子标记笔激光类:优点效率高,缺点是怕生锈

编号方法:G(工装第一个字)-J(加工中心)-[xxxxxx](客户图号)
此法适用于配件厂家
XXX(已公司代号)-XX(产品系列代号)-XXX(工件序号)-XXX(本工序模具号)-XX(本模具分零件号)
此法适用于整机厂家

楼主:
谢谢您的意见

网友:
我们是专门有个治具仓库,治具上电腐蚀刻字,编码为1,产品厂商编号    2,产品号   3,图号     4,第几装夹。 同时在治具架上有同样的编号利于查找。 在电脑上有张布局图标明任何一个治具的货架号,层号,位号。这样就可以保证任何人都能很容易的找到。

网友:
2楼说的很具体, 还有就是注意工装的归类

网友:
5s管理方法,可以看下

网友:
工装夹具不同于模具,很多能公用,最好能标准化,系列化。
不要直接把图号,工序号放到上面,这样很乱。
应该分类做简化管理编号,复杂工装对应使用说明,在工艺文件中直接使用管理编号,并做好台帐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