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ANSYS安装问题

楼主(2009-10-11):
下载一个ANSYS10.0后打开 license下拉框中显示 NO products available for this simulation environment ,右边也没有相应的对话框,下方FIle management 灰色显示无法点击。是什么状况?没有破解??谢谢大虾指导!

网友:
应该是license文件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何修正?

楼主:
--------
License文件通过失败是什么原因啊??大侠指导一下哈~谢谢~~

Status
--------
Flexible License Manager status on Tue 10/13/2009 00:07

[Detecting lmgrd processes...]
Error getting status: Cannot find license file
 The license files (or server network addresses) attempted are
listed below.  Use LM_LICENSE_FILE to use a different license file,
or contact your software provider for a license file.
Filename:      C:\flexlm\license.dat
License path:  C:\flexlm\license.dat
FLEXlm error:  -1,359.  System Error: 2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refer to the FLEXlm End User Manual,
available at "www.macrovisio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