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焊电极掉下来问题

楼主(2009-10-11):
请各位高手指导一下鉻锆铜和铈钨电极配合,焊一下铈钨就会掉下来这是怎么回是(铈钨电极头是镶在鉻锆铜里面)?

网友(2012-10-21):
呵呵,你做点焊电极吧,建议不用铈钨材料做点焊电极。掉下来是因为钨材料与铜材料受热膨胀系数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