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 冷作冲模模具的耐磨性?用什么涂层?

楼主(2009-10-12):
怎样在不改变材质的情况下提高 冷作冲模模具的耐磨性?表面可以增加什么涂层?镀钛?现在用的材质是一胜佰88

网友:
可以采用表面强化处理来获得较高的硬度(一般硬度越高耐磨性也就越好)例如对冷挤压模常进行表面渗氮、碳氮共渗、镀硬铬、渗硼等工艺。

楼主:
表面渗氮、碳氮共渗  可能不行 主要是这个模具的含碳已经有0.9%了  听说渗钛还可以 有了解这方面的吗

网友:
我们公司前段时间用种新技术,叫什么离子渗透。模具寿命提高了50%,不过价格也蛮贵的,在上海做的。

楼主:
你公司用的哪种模具?

网友:
是冲模,上次试的材料是山阳特殊钢的,比表面渗氮、碳效果好的多,表面和尺寸都没有什么变化。据说各种模具都适合的,现在正在试其他材料的模具。你有兴趣可以联系上海源升机电,13774269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