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15的半圆弧面如何确保圆度和尺寸---紧急求助

楼主(2009-10-12):
请教,
     我有个产品如附图,现在就是圆弧面加工起来圆度和直径尺寸很难控制,不知道大虾们有什么好的建议.
     现在的加工工艺是2个产品1做(就是产品对称过去做2个),
     1.把产品镗孔到直径14.96-14.97,
     2.把产品用滚压到直径15(0位至正0.012)
     3.割断后车加工至成品尺寸
     4.用圆柱研磨棒研磨15位置圆弧

谢谢.

楼主:
在线急等......\
谢谢................

楼主:
.....................
达人不要潜水了

网友:
先说说你圆度和直径尺寸怎么检测?看看靠不靠谱。

网友:
尺寸不全啊

网友:
拉刀!最便宜最快捷的方法,如有超越,纯属巧合!
(强烈要求老鹰加分)

网友:
是啊,尺寸缺。15的深度没有。0.8的粗糙度需要研磨或抛光。至于15的直径数控可以达到。

网友:
要保证直径很简单,如粗加工后用铰刀之类
难的反正是深度也就是圆心位置

楼主:
谢谢达人。。。
产品是需要和另外一个产品配合后2个能密封,不漏气,
15深度就是产品外圆高度18。
6楼,我们没有拉床,也试过这个工艺,不行。
7楼,数控不行,试过。
望达人指教。

楼主:
好象挺麻烦哦。。。。

网友:
成型刀可以完成,当目前国内的精铣刀达不到要求,国外定做的价格粗精两把在10W左右

网友:
高精度的加工中心应该也能完成,但装夹要动脑筋
你们目前的工艺挺好的,经济。

楼主:
感谢12楼回复,
但是现在产品是又要效果好,又要价钱低,
所以现在要用最普通的设备做出好的产品,
不要从加工设备价值超过1万人民币的方向去考虑
期盼结果。。

网友:
不知道LZ自己的工艺存在什么问题, 我个人觉得很合理。。
提点小小的建议是。。如果直接先切割至厚度9的片, 中间加隔块进行镗孔。。是否会好点?

楼主:
不行的,这样会断续切屑,有缝隙的话尺寸更加难控制.况且垫片也成易耗品.
 15# suiyizhe

网友:
可以在车床上把空加工好再割掉,再磨吧

网友:
好像应该标注半径R15吧?

楼主:
没有结果啊

网友:
应该是车铣一体加工中心的,15毫米圆弧直接用球头成型铣刀横向铣出,打中心小孔,再切断,需要走心车,铣一个,钻一个,再切断,

网友:
滚压出的孔椭圆度是不是很高

楼主:
你好,你的猜测应该是存在的,所以想通过研磨修正,
不知道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保证圆度.
22# hyji2006ren

网友:
15+0.012是球面还是圆柱面,半精加工后挤压不行吗

楼主:
你好,是园柱面,挤压后效果不太好,还是有点漏气
 24# p_p_5566

网友:
在加工中心保证孔的大小,再用线割割开,

网友:
不知道你这个量大不大,要是不大,可以先加工孔在尺寸15到尺寸,对半锯开,加工四个面以及孔直径5到尺寸,去毛刺。
另外要是厚度不厚,可以横向多切几个。注:因为你的加工精度比较高,又是断续加工,想利用切屑方法,都很难保证你的这个尺寸

网友:
不要加工到15+0.012,改成14.9+0.12,装配后材料会微变型,刚好密封。

网友:
如果材料硬度不高的话,镜面滚压应该可以解决。
我们用来做外径和内孔的。
你自己去看看好了!
www.jh-tool.com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我们用的就是这个产品,不过不是这个厂家的
材料是不锈铁,材料很软的,有点绵
 29# CHEN_PB

楼主:
你好,我们另外一个产品尺寸是直径15,0位正0.01,
如果采用小10丝的配合,可能不行吧
28# p_p_5566

楼主:
产品量还可以,现在的工艺就是先做好尺寸后割断的,
只是配合效果不理想
27# yang13564

网友:
配合精度做的完美只需很小的结合力就能达到密封效果,但加工很难,但如果留出补偿量适当增加结合力使结合面产生微观的塑性+弹性变形也能达到密封效果,就像加了一层极薄的弹性垫片一样,当然也需要较高的形状精度和粗糙度,不一定是小10丝,也可能是小或是大5丝、15丝,要根据受力面大小、加工精度、结合力的大小以及结合力作用的位置来确定,但肯定会比完美的配合精度易于加工。由结合力作用的位置来确定是加大还是缩小,任何材料在受力的情况下都会变形而产生反作用力,你可能是认为刚性密封不会有变形,这方面没考虑到而使密封不良

网友:
铣床铣出来就行了,测量用测定环加千分表就搞定了.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了
受益颇多
那你的意思就是找到一个合适的匹配尺寸后就可以了?
是吗?

32# p_p_5566

网友:
镗床就可以呀

楼主(2009-12-12):
没有结果啊。。。。。

网友:
用成型铣刀不可以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成型铣刀,光洁度和公差都是不能保证的

网友:
要是先磨后切断呢?试过么?

网友:
我认为数控车床完全可以搞定,当然0.8的粗糙度要注意一下了
不过楼主的机子的精度一定要有保证了。。。。。。

网友:
不知楼主是咋解决滴

楼主:
回复 网友B:
数控是不行的,你有兴趣可以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还是不能完美解决,想找个简易设备能磨哪个曲面,但是找不好。

楼主:
不知道社区里面有搞这种磨曲面设备的,可以联系我

网友(2010-01-18):
是可分轴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