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替换时主要考虑哪些特性来选择?

楼主(2009-10-12):
不知大家在进行材料替换时主要考虑哪些特性来选择?
比如我现在用的是C5210的锡青铜,想找与之性能接近的材料,不知该考虑哪些方面的特性参数来进行选择啊?
是否一般考虑材料的抗拉强度,屈服强度和伸长率就差不多了啊?

楼主:
请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把你们的经验分享一下呢!不知可否啊?

楼主:
怎么大家做机械设计时都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

网友:
当然不能只考虑这三项性能。 锡磷青铜C5210具有高的强度、弹性和耐磨性,抗蚀性良好,所以你若换材料,还应该考虑产品所应用的介质,对抗腐蚀性也应有要求。

楼主:
当然不能只考虑这三项性能。 锡磷青铜C5210具有高的强度、弹性和耐磨性,抗蚀性良好,所以你若换材料,还应该考虑产品所应用的介质,对抗腐蚀性也应有要求。
引用 网友A:

我想用65Mn来替代!不知你认为有没有可行性啊?
耐腐蚀性我打算采用电泳漆做表面处理

网友:
镀锌后再漆可能更好些

网友:
韩国服装|喷码机|沼气池模具|静脉炎|韩国服饰|nike jordan|脉管炎|沼气模具

楼主写的不错!支持下!

网友(2011-11-24):
由于把C2680当C5210使用,做耐久才发现问题。

网友(2012-03-08):
一般考虑外部环境、受力状态,比如 工件的使用的温度 受力的类型和大小、工件的运动频率、 是否腐蚀,然后再考虑力学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