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什么软件设计多路阀板中的管线(孔)布局?

楼主(2009-10-12):
大家用什么软件设计多路阀板中的管线(孔)布局
我用的是SOLIDWORK2007,只能看见虚线做成的孔,都是我看见有些的阀板出图,可以用颜色来标识管孔,而外面的阀板是透明的,非常直观,所有的孔有没有交叉,距离等。请问SOLIDWORK2007里面能设置这样吗

网友:
我刚学着用NX6。以前也用过SW2007 。渲染一下试试!

楼主:
就是这样的图。

网友:
SOLIDWORK2007中 有个检查壁厚的工具,挺好的

网友:
首先赋予材料,选用玻璃一类,然后用面上色的方法,最后采用观看效果。试试。

网友(2010-01-18):
我们只画二维图形,比较简单。用 cad 就行。

网友(2012-04-07):
这个问题有没有可行答案啊?我也想知道啊!我自己用UG7.5,里面有个透视功能,应该可以实现以上功能,但不知到怎么回事,我的显卡好像有问题,必须把硬件加速关掉后才能打开UG,因此运行起来卡,故想知道有什么法可以解决,或者什么别的软件有这个功能,并且不会出错

网友:
solidworks本身就有这样的功能,楼主还要好好学习,

网友:
哎。。我来晚了,只能说,solidworks2008的有一个底切分析的,进行坐标运算都填一,然后把颜色去掉,再打孔,加颜色,就OK啦

网友(2013-04-19):
求助,~~我也想画多路阀的造型,但是不知道怎么设计。

网友:
我也是solidworks

网友:
哪位大侠,可以提供SOLIDWORK2007 一份使用资料吗

网友(2013-05-20):
都好专业啊,我是来挣威望的

网友:
用SW,做透明,表面渲染

网友(2013-07-03):
我是来学习的哈哈

网友:
solidworks本来就可以把六个面透明,然后把打的孔上颜色就行了。

网友:
机构:
1.球阀密封、固定
2.可以升降
3.旋转
要求:
1.气动或液压
2.易操作,工人劳动强度小,安全可靠。
有兴趣的看看,帮忙想想。升降主要是考虑到要将球阀放入水中。

网友(2013-08-07):
看来你们SW水平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