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多件夹具---请教

楼主(2009-10-12):
请教:液性塑料运用于夹具浮动头原理,我有一夹具考虑采用多件液压方式,用一个油缸夹紧基本相同的20个工件,但每个工件尺寸有误差,是否可以采用液性塑料做20个浮动头来补偿误差,并分别夹紧各工件,保持夹紧力度相同

楼主:
油缸带动浮动头做夹紧动作,浮动头分别夹紧各工件,保证各工件夹紧力度均匀,此办法是否可行,因原夹具采用的是机械螺栓式的,夹紧需要手动20个螺栓,效率太慢啦,而且工件数量每天有5000个以上。所以采用以上办法,请各位液压高手支招,谢谢

网友:
是否可以上传工件夹紧的示意图

楼主:
如图,黄色为工件,底板固定不动,活动压板每工件为两个,压板尾部为柱塞,柱塞在上部液压腔内由液压推动进行夹紧。工件尺寸200X50X15

楼主:
或者上部液压腔为浮动压头,另加以压紧装置推动液压腔移动进行夹紧。另外,工件夹紧需要持续3小时以上,工件定位要求不高,夹正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