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钢板的夹具设计---请教

楼主(2009-10-12):
现在需要对薄板(不锈钢板)焊接的抗拉强度进行拉力试验(拉断),板厚为1mm,领导不想在别人的实验机上做,怕花钱,想让我做一个夹具,就是用我们自己的千斤顶来做,大家帮我出出主意,看哪种夹具比较合适。

网友:
我不太懂,千斤顶能显示力吗。

网友:
你做两个铁块夹住不锈钢板就是夹具了吧?两个铁块打孔,然后用螺丝上紧就夹紧了不锈钢板了。如果嫌打滑,可以滚花,或者买专用钳牙(例如台钳上的那两块)。
千斤顶只能顶不能拉,得用个滑轮实现反向,得出的力除以二,两个滑轮就除以四。钳牙钳住不锈钢板,然后钳牙另一边连接铁链之类的,接着挂个拉力表,再接着滑轮然后千斤顶就好了。简单实惠,还不贵,你的想法我看行。

楼主:
千斤顶用的是建筑上用的预拉力千斤顶,随便找一个槽钢做反力架,但是我担心两头用两个螺栓,会不会导致在张拉过程中中间隆起而滑出,怎么保证不打滑呢?
力可以采用泵站出油时外接一个力传感器,或者在试件上附加一个力传感器。
谢谢斑竹!

网友:
楼主的叙述应当是临时做个试验,夹具简单点,能用就行。
可以在夹板上与受力方向垂直加工几条齿防滑。

楼主:
我准备用台钳上的夹齿条,谢谢帮忙!
是临时试验用!但要用好多次呢,起码也得用40次吧,就是因为次数多领导才要这样省钱呢

网友:
呵呵,省钱最重要

网友:
也真是难为楼主了,那力传感器花不花钱?

楼主:
力传感器有现成的,有人建议我把夹具做成锥形的,能够越拉越紧,而且能自锁,可是这样的话,我就得需要加工一组夹片。我现在也拿不定主意,主要是怕夹不住打滑

网友:
别担心,一毫米的不锈钢板再强也强不到哪里去,我不信它还能推翻相对论。如果你买专业钳牙的话,我估计99%的可能性是不会打滑的。即使你自己加工防滑齿,估计都不会打滑。

网友:
台钳钳牙的安装孔好像至少是2个孔吧?如果是3个就更好了。有2个就不会中间鼓出来了。是不是凹下去就不知道了。万一真的连台钳钳牙都打滑的话,你还可以买钻井用的液压动力大钳的钳牙,大小跟台钳钳牙差不多,不过它的所有的齿很尖而且非常突出,上紧扭矩可达几吨.米,当然,得同时用20块左右吧,不过还是可以看出用在你这里是绰绰有余了。生产厂家你就搜搜江苏如石,完了把钱付了,零担就明天给你送过去了。

网友:
这么说来蛮简单啊!

楼主:
防滑齿的具体加工尺寸是什么?
有没有可以告诉一下。
材料该怎么选呢?45号还是40CrMoTi

楼主(2010-03-16):
试验已经做了一大半,弄张照片,也算给大家一个交待
不锈钢预紧比较麻烦,每次都得预紧好,否则会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