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画一段圆弧

楼主(2009-10-12):
比如我已知圆弧的半径为522,弧长为942.那要怎么才能画出来呢,求出角度的这种办法我知道,但还有没有其它的办法?谢谢

网友:
选择圆弧工具----两点半径-----画第一点-----第二点输入924------第三点输入522 -----确定   完成

网友:
我觉得这东西很简单,用心专研一下CAD就不成问题了!

网友:
仔细看看CAD命令就知道了

网友(2009-12-29):
一楼的方法行不通  人家已知的是弧长   不是弦长  先画R522圆 在利用定距等分弧

网友:
命令: _arc 指定圆弧的起点或 [圆心(C)]:
指定圆弧的第二个点或 [圆心(C)/端点(E)]: c
指定圆弧的圆心: 522
指定圆弧的端点或 [角度(A)/弦长(L)]: a
指定包含角: 103.3958

网友(2010-05-20):
哇~~都是高手   学习  学习~~~~

网友:
三点画弧,不知对否!

网友:
5#楼的定距等分方法可行.其他的出我也只知道数角度,但没有等分法好.谢谢5楼.

网友:
同意五楼个观点                应该可以的

网友:
五楼完全正解,学习了

网友(2018-05-17):
个人同意5楼观点,只有等分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