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油泵装配图表达,请教高手

楼主(2009-10-12):
求高手解答。。我的齿轮油泵装配图,各部分都不对称,表达不完成,三个视图分别为前视图,左视图和俯视图,帮我看看第二张图也就是左视图在局部表达上有没有问题,因为我自己看一直觉得很别扭,但是如果不这样画又无法表达完整,请教何如表达比较完整又清晰的?如果要表达第二幅图,在第一幅图上需不需要剖面符号表示一下的?赶紧,高手解答。。。

网友:
左视的那个剖开的螺栓孔 没看懂
装配图只要表示出工作原理就行了  没必要每一给零件都表现  还要对零件图才好 生产用的还是零件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