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550×5钢板的研磨---请教

楼主(2009-10-12):
材质45,周边有9-M5沉孔,中间不规则分布了一些M4的螺孔,数量≤10个。
图纸标注上下表面的平行度0.02.平面度要求0.04。但不知是否合适。
硬度HRC38~42即可。或不作要求。
用途:这是一个锁在xy可调平台上的转接安装板。锁完后的平面度是最重要的,整体的不平行可以通过4个螺钉校正。

请教:
1、这样的形位公差要求合理吗?
2、材料需要前处理吗?
3、加工完毕后,是否需要去应力?
4、厚度公差要求不严格的话,有没有可以直接用的热轧钢板?

对加工不熟,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
可以直接用5mm的冷拉钢板,平面度0.04没必要,你可以提0。08-0.1,至于平行度也高了.没有必要.
45钢加工后去应力处理,更好.

网友:
图纸标注上下表面的平行度0.02.平面度要求0.04。但不知是否合适。- ----你可采用CAXA中形位公差中看一下公差等级是几级,按你的需求一般在七级,当然能达到六级更理想
我查了一下,5厚的七级平行度为0.012,这个尺寸用研磨很容易保证。
平行度好象没必要这么高,毕竟不是靠它定位,搞个0.05~0.1甚至更高都无所谓,毕竟加工精度是靠人民币来保证的

楼主:
这个零件,对安装后的平面度是有较高要求的。
但图纸中标注的是安装前的形位公差,所以我想能不能放宽。

准备把平行度放到5丝,平面度还是4丝。

还有种做法是2mm+3mm的两块冷轧钢板叠起来锁紧,外发加工厂商的提议。5mm的板他们磨不好,变形严重。

网友:
上下表面的平行度0.02.平面度要求0.04
这要求提的,呵呵

网友:
两块板叠加后应该达不到你的要求,要这精度磨是难磨,但还是可以磨的到。

楼主:
厂商不给做,嘿嘿。
平面度和平行度是有点反,因为应力变形导致翘曲。惭愧。
对加工工艺一知半解,羞愧啊~(@^_^@)~

网友:
薄板磨削本身就容易变形。45钢调质后应该好一些。留量磨削时要多次翻个,去除应力,平行度0.02是没问题的,平面度0.04就要靠少进多磨,多次翻个保证了。

楼主:
实际中,这块板是9个螺钉锁在一块电木板上的变成一块整体的。
因此才把平面度放得比平行度更松些。
锁后,翘曲被抑制,平面度由平行度和安装面的平面度决定。
越整越复杂了,当初就应该把已经有的电木板拿给加工商,平面磨时锁在一起磨。

网友:
要消除应力,有四个调节螺丝的话,平面度要 保证!平行度倒可放一点!

网友:
硬度HRC38~42对45#已经是淬火了即使是当时保证了,也难保以后

网友:
从加工上讲,这个零件有一定的难度,不做热处理可能不行,变形太大,在粗加工后还要做热处理才行。不可以厚点吗?上下两面开相互垂直的槽,去除应力。

网友:
有点娱乐精神电木板平面度可以做到多少?

网友:
我就不信500X500X5mm45钢板能做到平行度0.02.............

网友:
500X500X5 拿在手上自然弯都不止两个丝

网友(2009-11-12):
平面度0.04,平行度0.02,形状公差大于位置公差不知是否合理?

网友:
平面度0.04,平行度0.02,形状公差大于位置公差不知是否合理?(二者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