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装机错位---请教

楼主(2009-10-12):
憨老马,你好,我们单位的灌装机(等压灌注的)这段时间老是莫名其妙的会错位,就是灌装机和星轮还有拧盖机都会错,不定期的,偶尔出现一下,也不会报警。问题很困恼,一直找不到具体原因,麻烦你分析下可能出现这种状况的设备问题

楼主:
难道没有人能想到可能出现的原因嘛?

网友:
楼主,高手们都很忙的哦!
我说说自己以前的经验吧。
灌装机错位主要是由传动系统故障引起,排查方法:1.联轴器打滑;胀紧联轴器。2.传动齿轮严重磨损;更换齿轮。3.减速箱轴承损坏;更换轴承。4.进出瓶星轮下的过渡板与瓶台衔接不好造成撞瓶;调整过渡板高度。5.如果传动系统由同步带带动的话,请检查同步带的松紧程度。。。。。。。。。
高手们接着补充哦。

楼主:
先谢谢楼上的回答。我已经重行更换了新的胀紧,减速机内部轴承也全部更换了,衔接也已经调的没有什么问题的,我们单位设备传动不是用同步带。看来只剩下你说的齿轮磨损严重了。。。不过更换齿轮不太实际,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我可以一试,还有,顺便问下,出现这种问题有可能是电器方面什么造成的嘛?

网友:
对不起,现在刚看到!
3#已经说的很清晰的啦,这种情况多数为机械磨损或配合松动所致,又可能某一个轮系(或凸轮)有缺陷,您观察一下,问题有没有周期性,需要逐一排查解决问题的

网友:
这个多数是机械方面原因收起的问题!一般跟电器没关系!

网友:
主机和从机(压盖部分)是否是一套传动装置,即是否有同步编码器?

网友:
你们的机子是哪产的,用的是电机同步传动,还是机械联动

网友:
电气方面可能出现的问题是编码器中传动小齿轮出现磨损(大多这是个塑料件,如用时间太长就可能出现问题),再就是与之相连的联轴器是否有松动.

网友:
我估计最大的可能还是机械位没有调好.某一位置背力.再就是变速箱齿轮磨损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我会根据大家意见继续查询原因

网友:
再看看说明书  一般用户很少看说明书的

楼主:
问题已经查明了,星轮的编码器有问题,不能同步,谢谢大家的建议(我们机子是老机型:灌注机,星轮,拧盖机都是单独电机带动的,通过齿轮连接,不是用1个电机带动通过涡轮蜗杆连接的)

网友:
你好楼主:
     我们公司以前也出现过灌装机错位的问题,因为我们那个为用两台电机控制灌装机跟压盖机的,原因为编码器调节参数不对,造成错位,但zp60/12的还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因为灌装跟压盖是用同步带进行传动的,我感觉也应该对齿轮传动部分进行检查,另外是看看进出瓶星轮跟过渡板有没有问题,是不是尺寸不合适。

网友:
问题已经查明了,星轮的编码器有问题,不能同步,谢谢大家的建议(我们机子是老机型:灌注机,星轮,拧盖机都是单独电机带动的,通过齿轮连接,不是用1个电机带动通过涡轮蜗杆连接的)
引用 网友A:
呵呵~看来这台机子岁数的确不小啦!

网友:
用两台电机控制的灌装机数量也很多

网友:
可否拍张底部传动照片上来,大家一起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