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具垂直度检测---请教

楼主(2009-10-12):
我公司有一些凹模,冲头。需检测内孔与端面的垂直度,公差为0.01mm。内孔大小不一,最小的5mm。工件长度100左右。
有没有成熟的检测设备。。。。。。。。。或则成熟的检具。。

网友:
自己加工芯棒,穿进去用传统方法看,没必要做检具,量大的话再考虑

网友:
如果有三坐标的话,可以测端面,测孔的轴线,然后计算垂直度

网友:
内孔与端面垂直度的检测方法很多,不牵扯有没有成熟的测量检具。鉴于冲头、凹模的内孔与端面垂直度为0.01,内孔变化较大,品种较多且数量不大,建议采用通用量具或量仪检测,以减少费用。
  这类的检测方法较多,如:1、采用在偏摆仪上穿芯杆打表的办法,成本很低,由于受芯杆与零件配合间隙所限,测量精度有限。2、若贵单位有CMM的话,也可用来抽检。

楼主:
问题已解决,用直角尺检测仪,变测头测孔.玛尔的杠杆测头.....
3D轮廓仪也可以解决

网友:
直角尺检测仪?

楼主(2010-03-01):
是啊~!直角尺检测仪器.当然精度是OK的
这个请专业厂家做的,郑州瑞达.还可以

网友(2010-04-20):
都 是 不 错 的 方 法

网友:
呵呵,0.01mm,公差很小阿,用Cmm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