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床老跳电,请求帮助

楼主(2009-10-12):
最近磨床老是跳电 关键总电不跳 漏电保护也不跳 就突然断电再开又好了 那位师傅给个方法怎么查

网友:
马达过载会跳接触器(热过载保护器会先动作),此时检查热过载保护器看是不是它动作了,如果是的话,就要用钳形电流表检查马达运行电流是不是合适,马达有无卡阻。
马达相线间短路会跳开关,此时看是不是开关跳了。
漏电保护,只有当相线对地有漏电的时候,才会动作,此时就是对地绝缘低了。
如果你确定是开关跳了,最好把接线查查是不是松了、进水了、绝缘破损了、热过载设置改变了、开关是不是老了、马达电流是不是正常(测得的数据跟马达铭牌上的额定电流想比对)。

网友:
说清,是那部分,是过执还是接地是过热机械负何过大。

楼主:
说清,是那部分,是过执还是接地是过热机械负何过大。
引用 网友A:

总闸上面没有跳 工作的时候突然断电 再把机器上面的开关关下再开就又好了

网友:
机床电箱里的控制线路接头松动了,把电箱里各接触器或继电器上的线头螺丝一一用改刀紧一遍.
也有可能是操作面板上的按钮开关(常闭按钮)接触不良,把按钮板拆下来用万用表一一测量各按钮触点开关的接触电阻就很容易找到了.

网友:
按楼主所述:总电不跳且突然断电再开又好了,应是二次回路尤其是保护部分故障所致,可对其仔细检查。

网友:
是不是带开门断电的那种?
检查电柜门开关的安装,压不死,就容易误动作。

网友:
看看是不是紧急停止的线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