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感松林的BLD立式动平衡机,测不出不平衡量

楼主(2009-10-12):
哪位前辈知道动平衡机的操作啊。。。。。
手头有一个孝感松林的BLD立式动平衡机。。。。根据说明书操作测不出不平衡量。。。。。
也不知道是操作问题还是机器设备本身故障。。。。
有明白帮帮我好吗、、、、

在线等。。。。。多谢大家

楼主:
这个机器是上好工装后,放上工件然后启动。。测量不加试重的不平衡量。。。然后在规定位置加试重,再次启动。。。。根据两次测量       根据W=K*V   W为不平衡量   V为震动量     可以得出K值

楼主:
初装工件启动,测得不平衡量 。。。。然后选装180度再次测量    可以测得工装的不平衡量。。。。为工装平衡补偿。。。。

网友:
我们公司也有一台,前一段时间老总让我编了一个作业指导书,我在附件上附上,高手请斧正

楼主:
很  感谢你的回答。。。。。操作流程我知道。。。。
现在的问题是我标定完后。。。。测量已经做完平衡的工件时  现实的依然是不平衡。。。
不知道是我操作哪有遗漏还是机器本身故障。。。。如果可能请留下QQ好吗??? 我向你请教详细细节

网友:
检查一下感应线圈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做平衡的工件是不是发动机飞轮?工件是怎么定位的?你这种情况一般是夹具的定位中心与主轴回转中心不同轴造成的,测量一下夹具的定位中心与主轴回转轴线的同轴度再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你的关注

如果感应线圈坏了   是没有输出的。。。。。

可是我的情况是有输出的

楼主:
做平衡的工件是不是发动机飞轮?工件是怎么定位的?你这种情况一般是夹具的定位中心与主轴回转中心不同轴造成的,测量一下夹具的定位中心与主轴回转轴线的同轴度再说
引用 网友B:

感谢你的关注

这个机器是有夹具补偿功能的

就是说即使不同轴,有一定的不平衡量    也是可以通过夹具补偿功能来补偿的

网友:
感谢你的关注

这个机器是有夹具补偿功能的

就是说即使不同轴,有一定的不平衡量    也是可以通过夹具补偿功能来补偿的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有夹具补偿,可是你理解错误了,记住,夹具夹具补偿只是补偿夹具的质量偏心,如果工件的回转中心与主轴的回转中心不重合的话,会造成工件错误的平衡值,系统是不会补偿的

网友:
不信的话,在平衡机目前的状态下,将平衡好的工件回转180度重新平衡一下试试,数值肯定相差很多

网友:
刚好我前几天也遇到你说的这种情况,我已经解决了,就是我说的那种原因造成的,我们用到是上海申联的平衡机,虽然和你们的不一样,但是动平衡的原理都是一样的

网友:
当然,如果非要用补偿的话,还有一种不好的方法也能解决,就是准备一个真正平衡好的工件,将工件与夹具一起做夹具补偿,这时候系统会将工件的不同轴误差也补偿掉,但是如果平衡的工件重量相差很大的话,就不准了。所以不推荐这种方法,最好还是将夹具矫正好

楼主:
当然,如果非要用补偿的话,还有一种不好的方法也能解决,就是准备一个真正平衡好的工件,将工件与夹具一起做夹具补偿,这时候系统会将工件的不同轴误差也补偿掉,但是如果平衡的工件重量相差很大的话,就不准了。所 ...
引用 网友B:

非常非常感谢前辈。。。。。。。我的情况不是这种。。。。我已经找到问题了。。。。。 是因为我加的试重选择的太大。。。。
震动量和不平衡量成正比。。。。。而常数K值来自于定标的试重。。。。。。同样的震动量,K值过大会导致放大不平衡量。。。。
因此提醒以后的初学者。。。。试加重选用应该按工件允许的不平衡量适当选择。。。。

网友(2010-04-14):
我也想要 谁有曲轴动平衡的原理

网友:
我们公司磨床自带的动平衡

网友:
谢谢提供动平衡指导书楼主

网友:
这个动平衡指导书,谁有?我怎么下不下来啊?
给我传一份吧
QQ 499656696
邮箱:ws19880211@126.com

小碗,不胜感激。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动平衡指导书,谁有?我怎么下不下来啊?
给我传一份吧
QQ 499656696
邮箱:ws19880211@126.com

小碗,不胜感激。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个动平衡指导书,谁有?我怎么下不下来啊?
给我传一份吧
QQ 499656696
邮箱:ws19880211@126.com

小碗,不胜感激。

网友(2010-10-08):
终于知道为什么我做的东西换180后相差很大 原来是夹具不同轴

网友(2013-11-06):
两次测的差距很大,不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