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问题---请教

楼主(2009-10-12):
一台168汽油机原先正常使用是水平轴.现因配套工程的需要.需要把机器倒过来.即变成垂直轴.可因为这样.同样多的机油在水平轴就能正常运转.可垂直轴就不行了.连杆大头在与曲轴连接处在运转时就会因为不能得到充分机油润滑.但如果加多机油也不行.所以经常就会把连杆折断或者与曲轴咬死..

现在有一个问题:我自己是这么想的.
有什么办法可以把曲轴箱里的机油有一定压力的泵出来来外面.然后我在对准曲轴与连杆大头的曲轴箱钻一个孔,锁上一条短短的小管.这样泵出来的机油我通过软管连接到这个小管.然后就可以直接喷到连杆大头上啦.这样汽油机曲轴在运转中就不会咬死了
问题补充:各界朋友高人们.或许小弟这个想法有何不妥的话.或者哥们你有更好的想法...不怕.你大胆指出...大家共同进步

曾有朋友们跟我说过可以试试转子式机油泵...
我想说的是.除了转子式机油泵..有什么方法可以把曲轴箱里的机油有一定的压力泵到外面来利用? 想问一下此是什么原理的机油泵

网友:
感觉你是吧原来的润滑理论推翻了,小改动效果也会小

网友:
我觉得你的想法没什么不妥,是要加个泵抽油,也是要单独钻个孔来润滑,就是看起来你一个人搞这个有点工作量。另外,那个汽油机不知道它原始设计的输出轴的轴承能不能承受轴向力呢?因为正常水平放置的时候,轴向力不大吧?垂直放置后,整个汽油机的重量是不是都加在轴承上了?

网友:
我认为要解决的问题有以下几点:1、解决供油的问题,发动机改为立式工作,润滑油的供油情况与原来有很大的不同,最上面的缸可能供不上油,最下面的缸供油过量会使发动机窜油。解决方法:加装电动多路机油泵分别向不同的缸供的机油管路处供油,同时改造机油的供油油路系统,使得供油均匀。2、解决排油的问题,发动机立起来后,润滑油工作后都向下流,最下面的缸因受到的机油太多,就受不了停机时缸内会充满了机油,等工作时,就会压破活塞,顶弯连杆。这就要求必须改造原有的油底壳,另外做一个储机油的罐,他应低于最下面的缸,同时还有考虑脏油带下的金属屑的流向与过滤问题。3、原有的冷却水系统也同样要解决既能循环冷却又不能使最上面的缸缺水含汽。
只想到以上几点仅供参考。
其实发动机的不同位置使用的问题,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就已经解决了,那时的飞机已经可以俯冲与翻滚,发动机要能正常工作,还要解决不同状态时的供油与油量的指示问题,并且不管飞机是什么状态,都不能漏油等等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