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蜗杆怎么车呢?

楼主(2009-10-12):
模数是3,头数是3,具体的车削方法?

网友:
数控还是普车

网友:
20多年前我考试技师时就是车三头蜗杆。当时我是已经干了18年的车工呀。现在只是把我的体会告诉你们
(一)        车刀
一般的蜗杆都是公制的角度是40度有样板,你还可以用万能角度尺来校正刀的角度。一般粗车的时候都用合金的车刀那样的速度能快一些。车刀的后角得考虑蜗杆的螺旋角。不要磨的太虚一都在2度左右,车刀的前角大一些在8到10度左右,刀的前面 最好有一定刃倾角在2度那样就行,那样有利于排削。用左右赶刀的方法加工。精车的时候用那种弹性的刀杆用白钢的车刀角度比粗车的刀都要大一些那样刀具能锋利一些。为了保证牙型的角度刃倾角最好为零但要注意刀的两侧的副后角不要当害。
(二)蜗杆的螺距与挂轮。
蜗杆的实际导程应该是(模数×π× 头数)。所以不管是什么车床,其走刀箱的挂轮必须满足导程。
(三)分度也就是分头:有多种办法。一般使用小托板移动车刀比较可靠一些,也好掌握。精车时也可以用块规与百分表配合使用。

网友:
学习了,能看具体操作就好了

网友:
3#说的很好,不过这里还存在一些问题,还要看你车的什么蜗杆,各种蜗杆的车法是不一样的,比如渐开线蜗杆就要刀尖就要抬起一个很高的中心。看一下机械设计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
三楼的经验绝对权威。
补充一句,现在量产则往往采用旋风切削或滚轧加工。

网友(2012-04-13):
我们也是涡轮的生产厂家利兴机械

网友(2012-08-01):
车刀的后角得考虑蜗杆的螺旋角怎样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