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厂三维弯管机在成型40*40方钢时,方钢严重扭曲---请教

楼主(2009-10-12):
三维弯管机方钢扭曲原因处理方案,请教:
我厂三维弯管机在成型40*40方钢时,方钢严重扭曲,求方案。

谢谢!

网友:
用的是哪种三维弯管机,最大加工范围多大?

网友:
发几张图片过来啊。不理解

楼主:
三维弯管机在成型40X40方钢时,方钢发生严重扭曲

网友:
是不是转角不到位?

网友(2011-07-30):
很抽象啊。不明白怎么个扭曲

网友:
正常,可能说滴是内侧出现皱或严重变形。上下面发曲。
它和机床的端面跳动,主轴跳动有关。和模具也有关系。
没用防皱机构,没用芯轴。没用润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