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造阀门时为什么有很多砂眼和裂缝?

楼主(2009-10-13):
我公司是一家集铸造机床车工的企业,最近以来我们的产品砂眼和裂缝等等特别多,以前还好些。这和产品有关吗?
我现在主要生产材质为304 316不锈钢高压(64~100P;150B~600B)阀门,阀门的壁厚了砂眼和裂缝是不是与就容易产生呢?请各位网又提提意见和办法。

网友:
你的冶炼应该有些问题,你看一下下面几个问题是否有:

1 非金属氧化物是否合格,含量和形态都要检查,

2 裂纹与浇注温度有些关系,特别是过热度,不锈钢的这个问题比较敏感,要严格控制过热度,

3  另外,不知道你是什么铸造方式,有些‘沙眼’(姑且叫做沙眼,有些不是真正的沙眼),的形成与铸造方式有关,比如模壳在焙烧过程里的一些问题,

总之,不锈钢的铸造是很复杂的事情,要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解决,新厂,有明白的家伙,大约一年,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你解决了上面说的问题以后,还要金相组织的问题,强度问题等等,到能出口的时候,就算上了一个台阶。

楼主:
我们是做复合硅溶胶腊模的
我们现在烧陪火是人工操作以煤炭做燃料
楼上的人兄可以再说说吗。小生不盛感激

网友:
硅溶胶铸造不锈钢,表面一般是浅坑,即所谓说的‘麻点’,不深,粗磨可去掉,但有批量就不行了。这类问题,一般是模壳焙烧的温度不够,或时间不够,

深坑,一般是和砂有关系,你用煤炭直接烧吗?火的回程是怎么布置的?怎么做的隔离?

裂纹,一般还是冶炼问题,与模壳关系不太大,详细说一下你的冶炼参数,包括初炼,炉型,添加的炉料,精炼参数等,精炼你用什?脱气吗?,你出钢温度多少?钢包什么材料的?都说说,便于分析,

我办公室有一套从有坑到完全无坑的零件对比,是多年前出口米国的,处理这类东西,有一个过程,不能着急,你最好找一个有经验的家伙,懂从冶炼到铸造的全过程,给你好好看看,用半年,多给点薪水,指点你一下,很快就可以解决的,不是什么大问题,

解决以后,你做一套对比模型,记录参数,以后就没问题了。一般这种东西,与有经验的聊几句话,就解决很多问题。
你是新玩‘硅溶胶’的吧? 这个问题,十几年前是真正的问题,现在不是问题,论坛上就有这方面的专业人士,你雇一个也可以。

在下属‘业余人士’,有问题喜欢与你交流。

楼主:
这样啊。这位人兄可否给我推荐一位呢,酬劳可以慢慢谈,我是温州人。公司在龙湾区,

网友:
找论坛的潘大师啊  那可是这方面的专家喽

网友(2009-11-25):
问题不是很大,这些都是铸造常见的问题,我们公司生产的304 316不锈钢阀体是出口国外的,这样的新品我开发了好多种,给你说几个方法可以试试,可能很管用:
1.在砂眼和气孔集中的面上,或大面上加排气棒(熔模铸造在蜡模上加),可以是10-12mm的。
2.适当的调节浇注温度和型壳温度。
3.熔炼观察炉子的料是否有异常,这个可以问炉头。
4.裂纹的问题是产生在法兰或管壁部位吗?,你将组合系统发给我,我给你优化一下,应该可以解决。
5.壁厚不是产生砂眼和裂缝的原因,我们有65mm铸件也没有产生砂眼和裂纹

网友:
补充一下:
在砂眼和气孔集中的面上,或大面上加排气棒和集渣棒(熔模铸造在蜡模上加),可以是10-12mm的,高度8-10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