弯头重量计算,急!

楼主(2009-10-13):
请问诸位:
     现有90度耐磨弯头,DN=150,PN=1.0,R=750,查表外径为159壁厚15,请问重量怎么计算,急!谢谢!

网友:
采用曹冲称大象办法

网友:
按中径算出长度,再查手册无缝管的每米重量表,相乘即可

网友:
弯头哦,同意2楼的方法

网友:
还要去掉中间空的重量

网友:
我赞成3楼说的。90度弯头,取中轴线的长度,把它当成直管来算就行了。

网友:
没有计算软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