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金表面钝化处理工艺---请教

楼主(2009-10-13):
求教:合金表面钝化处理工艺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2010-01-13):
钝化是使金属表面转化为不易被氧化的状态,而延缓金属的腐蚀速度的方法。! ?+ a6 _( f- ?' U; H
一种活性金属或合金,其中化学活性大大降低,而成为贵金属状态的现象,叫钝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