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出来工件有波浪纹?--请教

楼主(2009-10-13):
今早练了下车床,直径12mm的Cr12毛坯车到直径9mm,车到最后工件表面老是有波浪纹,检查刀应该没有问题,以前也车过的,但没有波浪纹,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瞎说的,权当参考:
1、请检查转速和吃刀量是否合适?
2、这次材料是否较硬或较脆?
3、刀的角度是否合适?

楼主:
谢谢给的参考
请问转速和吃刀量一般是什么样关系才合适?
刀的角度应该没有问题,材料硬度感觉不明显

网友:
装夹得不好也可以出现此种问题。不知你的工件有多长?如果只是用三爪卡盘,检查一下卡爪是否喇叭口。

网友:
会不会跟主轴精度有关系

楼主:
跟主轴精度关系应该不大
可能是工件太小太长引起

网友:
振刀,是不是开的太猛了,主轴转速降点看看?

网友:
检查一下刀具的中心高度

网友:
可能是伸出的太长了,刀磨损了也可能

网友(2009-11-29):
装卡不好也会出现类似问题!

网友:
刀具问题,开始好是你刀具开始没有问题,出现波浪纹后刀具也就磨损了!
换把刀然后再车。
看看车速和进刀量!

网友:
1、杆件很细,如果长度过长,会在切削的过程中产生挠曲,产生波浪纹;
2、吃刀太深也会使工件产生挠曲

网友:
杆有多长?很细的话,吃刀量小点,要不由于刚性不足会出现波浪纹

网友:
是否刀子角度不合适,还有工件太长,进给太快。

网友:
你降低进给量和吃刀量再试一下,但是转数不宜过高,还有你的工件伸出长度要尽量降到最短,刀具的参数要先用适宜,装夹一定要牢固

网友:
刀具问题可能后角高吃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