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容分压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9-10-13):
求助:负载10KW的电路中能否在负载工作电路中使用电容分压来控制负载端的电压输入???

网友:
要计算吧?功率10kW,已知电压、算出电流。然后把电容串进去,根据1/2X3.14c算出容抗,再计算分压值?这只能用在交流电路上因为电容是隔直的,直流分压可以用电阻,交流也可以用电阻。

楼主:
谢谢斑竹的解答,我对这个不是很了解,我的电路里面的负载是10KW的电热管和55W的马达,电阻在工作后是会有浮动的,现在要求对输入电压进行分压是整个电路能够有50%功率运行和100%功率运行两档,考虑到线圈分压,负载端的负载较大,线圈小不了;电阻分压有因为冷态和热态电阻不一样,误差较大,经查找到可以进行电容分压。希望得到指点!

网友:
老实说我没有很明白你的意思哦,10千瓦的电热管和55瓦的马达有什么关系呢?它们只是并联在同一个电源上吧?电热管和马达工作后电阻会浮动,是因为热态阻值与冷态不同?使整个电路能够有50%功率运行和100%功率运行两档,难道这个系统是调功率的呀?如果不是的话,加多个5千瓦的电热管和接触器,进行切换也可以吧,你可以开5千瓦的电热管,就50%功率了,要100%的时候你把那个10千瓦的切换上去,或者配两个5千瓦的。马达要运行在55瓦和27.5瓦的状态?很少听说这样要求的哦,普通异步电动机(变频的不说了)的负载是由所驱动机械决定的,假设带泵,你得把泵的排量或压头降下来,马达功率自然就降了。

楼主:
谢谢,我明白怎么处理了,可能是我上面没有表达好。感谢出手相助!

网友:
不用谢,虽然我还没有明白你明白了就好

网友:
看得我一头雾水,版主还没明白,楼主却明白了,大家都糊涂了,哈哈!

网友:
可以用脉宽调制PWM的方法来实现电压的调整。
其基本控制部件是固态继电器。

网友:
如果是交流电源,可以用晶闸管,电阻性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