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的损伤及其原因和对策

楼主(2009-10-13):
超值享受,附图!

网友(2010-03-24):
贴图① 剥离和点蚀 Flaking and Pitting

现象、原因和对策
Phenomena , causes and countermeasures        失效示例
Examples of failures
Phenomena        剥离是指因材料的滚动疲劳在滚道面及滚动面表层部分出现的鱼鳞状损伤。产生这种现象时,可认为轴承已达到寿命。
因材料的滚动疲劳引起的损伤还有点蚀,是指在滚道面出现的深度为0.1mm左右的微孔
Flaking is a phenomena in which the bearing surface turns scaly and peels off due to contact load repeatedly received on the raceway and rolling surface during roataion. Occurrence of flaking indicates that the end of a bearing’s service is near.
Pitting is a phenomena in which small holes 0.1mm in depth are generated on the raceway surface by rolling fatigue.

Causes        ●        轴承内部游隙过小
During operation,bearing internal clearance becomes narrower than specified.
●        轴承安装不良
Bearing is mounted at an inclination by mistake .
●        Flaw is created during mounting,brinelling ,nicks,rust etc.
●        轴或外壳的精度差
Inaccurate shape of shaft or housing.
Countermeasures        ◆        选择合适的轴承内部游隙
◆        正确定心
◆        修正轴或外壳挡肩端面的垂直度
◆        改进安装作业方法

网友:
谢谢楼主的共享啊!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形式齐全

网友(2010-04-27):
很好的资料,我已收藏。
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比较全面的分析,谢谢

网友:
很好的资料,我已收藏。
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顶顶叮叮叮ddd
顶顶dddd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谢谢!

网友(2010-08-05):
剥离是指因材料的滚动疲劳在滚道面及滚动面表层部分出现的鱼鳞状损伤。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