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巨兽——E-126型风力涡轮机

楼主(2009-10-13):
E-126型风力涡轮机

  由德国Enercon公司制造E-126型风力涡轮机是当前世界上最大的风力涡轮机,该机组的转子直径达126米(413英尺),是最先装机容量6MW的E-112型的改进版。E-126型风力涡轮机的装机容量可达七兆瓦,足以为五千个欧洲家庭提供电能。最初的E-126部署在德国的爱姆登。

网友:
叶子有多长啊 ?机组的转子直径达126米~~~喔喔喔~~~什么概念~~~

楼主:
E-126型风力涡轮机

网友(2009-11-13):
明显第一张图是ps的,怎么可能伸到云层里了?转子直径126米?搞错了吧,应该是叶片吧。

网友(2010-01-06):
额喜欢旁边那个吊车

网友:
呵呵,确实吊机也很牛。

网友:
麻二,国内才两三MW,,又落伍了哟

网友:
呵呵 我国的 风电 对于 德国、荷兰那些国家相对比较落后,不知道这台机用的是多大的润滑设备,那个品牌的,要我来给这家伙润滑,那真的是绰绰有余阿 呵呵!

网友(2010-02-17):
回复 网友A:
真得 很佩服德国人啊

网友(2010-04-13):
谁能详细解释一下这个塔吊~~?下面的那2个小塔吊是不是起的稳固作用啊?是根据什么原理呢?

网友:
QUY650履带起重机成熟运用超起控制、双卷扬同步控制、起重臂液压防后倾控制、双腰绳起臂等关键技术,具有超强的起重性能。超长的主副起重臂和超多的工况组合配重组合,适用于不同的施工场地,最大程度地满足用户使用要求。泵控变量液压系统,与电比例操作系统紧密结合,加以德国的程序控制系统,使得整个操作、控制系统节能高效,控制精确,作业安全。国际著名品牌的动力传动元件,环保可靠。舒适的操作环境、安装自动定位装置、穿绳技术、德国集中润滑系统,减轻了劳动强度,体现了设计的人性化。模块化的部件设计、自拆装技术的运用,使得产品转场运输更加方便、经济。
主要技术参数 Main Technical Parameters

Item

Unit

Data
最大起重量

Max. lifting capacity

650/700*

标准工况 Normal work condition
重型主臂长度Heavy boom

m

24~84
轻型主臂长度Light boom
m

66~102

固定副臂长度Jib length

12~36

塔式副臂长度Tower attachment

24~84
超起工况 Sideway-superlift

重型主臂长度Heavy boom
m

36~96
轻型主臂长度Light boom

90~138

超起专用副臂长度Jib length

m

12
塔式副臂长度Tower attachment

24~96

最大单绳起升速度(空载、第六层)
Max.single line hoisting speed(with no load,at 6th layer)
m/min

130

主臂变幅最大单绳速度(空载、第六层)
Max. single line speed for boom elevating system(with no load,at 6th layer)

m/min

58×2
塔臂变幅最大单绳速度(空载、第六层)

Max. single line speed for tower attachment elevating system(with no load,at 6th layer)

m/min
115

超起变幅最大单绳速度(空载、第六层)
Max. single line speed for sideways superlift elevating system(with no load,at 6th layer)

m/min

115

回转速度

Swing speed

r/min
0.65

行走速度
Travel speed

km/h
1.0

平均接地比压

Mean ground pressure
MPa
0.146
发动机功率

Engine output

kw
494

整机重量(24m重型主臂、650 t吊钩)
Total mass(with 650t hook block, 24m heavy boom)
t

490
最大单件(主机)运输重量

Max. weight of single part in transport state

75

最大单件(主机)运输尺寸(长×宽×高)
Dimension of single part (main machine) in transport state (L×W×H)
m

12×3.4×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