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感觉挺难学的

楼主(2009-10-13):
这学期我们开了单片机感觉挺难学的。而对于单片机在机械工业自动化这一块的应用也没有什么了解,到网上看到有人说PLC编程在工业自动化控制应用的比单片机要多。感觉现在好迷茫,不知学哪个好?所以想请各位大虾帮忙权衡一下,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实际应用当然是PLC多,但单片机是基础,你学明白了,对以后玩PLC有好处,
但假如你是记忆能力超群的家伙,就可以跳过单片机,直接学PLC,背各种东西,玩熟了,就能混事,也能高薪,
但假如你单片机学的烂熟,而PLC没玩溜,就只能是有‘学问’,没薪水,

你可以衡量一下你怎么办,是要有学问呢?还是要薪水,当然你都学了最好,

网友:
学PLC吧,比较简单,了解继电器的原理就行。

楼主:
恩~~~~谢谢大虾!我会好好权衡一下的!

网友:
单片机和PLC不是一个类型。
单片机属于系统开发,是低层的东西。PLC是系统集成,是应用的东西。基本没什么牵扯,完全是两个平行层次。需要掌握的东西也不怎么相干。但编程的东西,思路都是一样的。
如果对单片机很精深,其他的编程就不再话下了,只是不同的应用要选择称手的平台而已。
假如谁要学PLC,要还是学IEC1131-3,这是标准语言。什么?这种PLC不支持!不支持怎么混世界?!

网友:
楼主应该还是学生吧,不管怎么样,好好学就问题了。学好了以后总是有用。

网友:
嵌入式系统是王道,所以单片机好一点的,PLC找本手册就会了

网友:
“如果对单片机很精深,其他的编程就不再话下了,只是不同的应用要选择称手的平台而已。”顶这句

网友:
这学期我们开了单片机感觉挺难学的。而对于单片机在机械工业自动化这一块的应用也没有什么了解,到网上看到有人说PLC编程在工业自动化控制应用的比单片机要多。感觉现在好迷茫,不知学哪个好?所以想请各位大虾帮忙权 ...
引用 网友A:

.
fujinlei 网友好!
.
上传图像,是我新近为协作厂的一个自动化新产品开发的有32路输入输出口的
“SYW牌的PLC”。是用89C52单片机做的。
同时的还做了一块8位可预值计数器,也是用89C52单片机做的。
同同时,还做了一个双路步进电机驱动器,是用89C52和CPLD做的。
.
被控对象:6个气缸,两个步进电机,两个电磁铁。
采样器件:6个光电传感器。也是自制的。
.
单片机是基础,可以用单片机做成“积木单元”,面对不同的项目,
搭积木灵活的进行组合就是了。
.
用单片机可以做PLC,反之则不能。
.

syw  091015---06.22
.

网友:
.
fujinlei 网友好!
.
上传图像,是我新近为协作厂的一个自动化新产品开发的有32路输入输出口的
“SYW牌的PLC”。是用89C52单片机做的。
同时的还做了一块8位可预值计数器,也是用89C52单片机做的。
同同时 ...
引用 网友B:

用PLC做的东西容易被他人跟踪仿制,而用单片机开发- 相对壁垒就要高些

网友:
打个比方,学会PLC只是学会使用产品,学会单片机就是学会制造产品。单片机比PLC难学的多。

网友:
单片机和PLC在成本上不是一个级别上的,在可靠性要求很高的场合用PLC,一般场合用单片机即可

网友:
单片机是比 plc难 学些.坚持把

网友:
我也很赞成这一点    单片机更好一点

网友(2010-05-24):
唉,大三时学单片机就晕头转向,现在早忘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