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铣扁合金三面刃的刀具寿命---请教

楼主(2009-10-13):
材料 40cr, 14mm*1.5螺纹      10mm厚的扁,50mm长。。。。。。。

      刀具为硬质合金三面刃,刀头yg8,外圆150mm.

   主轴转速245.

进给是齿条传动,手扳的,速度不是很稳定。。。。。。

     机器是15车床,改造为铣扁机。     心轴是在本机上车的。装上刀后,用三爪和活顶尖安装的心轴。

感觉刀具费用不理想。

   1对刀具要150元。估计2000支不到,就不行了。

刀具在心轴上有些跳动,上下0.1mm,靠近尾座的那片刀,左右跳动0.3~0.5mm.

请问,一般正常的话,加工类似产品,刀具寿命如何?

  我应该如何在这个基础上改进??

或者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楼主:
晕,没有这方面的前辈吗??

网友:
感觉刀头材质是YG8的不太合适,用YT14的好一些

楼主:
嗯,我回头去找下有yt14的材质

不知道yt14的价格比yg8高不??

网友:
我用的是整体合金刀片,一般在1000元一对以上。可加工3~~4个班,每班产量在4500左右。可复磨刃口。

楼主:
我用的是整体合金刀片,一般在1000元一对以上。可加工3~~4个班,每班产量在4500左右。可复磨刃口。
引用 网友A:

像我这种焊接的呢???

楼主:
求达人指教啊。。。。。。。。

网友:
M14--50mm长,怎么不在铣床上加工呢(线切割个钳口)

楼主:
M14--50mm长,怎么不在铣床上加工呢(线切割个钳口)
引用 网友B:

目前没有钱买铣床。。。。。。

网友:
还不如用砂轮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