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跳闸---请教

楼主(2009-10-13):
车床75A闸换装了个100A漏电保护器后车床无法启动了,求教各位怎么办?
车床用的7.5千瓦电机

网友:
l
车床主电机定子线圈有轻微的匝间短路.

楼主:
换个空气开关怎么样?

网友(2009-11-13):
检查线路,有接地的地方。或是受潮

网友(2010-05-05):
可能是那一个电器部位有接地,查查看

网友:
变压器部分可能接地。

网友:
可能是接地,造成的。

网友:
一步步排查,线路,继电器,电机。任何一个部位接地和短路都会造成空开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