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控车计算题!

楼主(2009-10-13):
我用的是广数980T系统!!请高手计算圆弧相交点!!!

楼主:
快来帮忙啊

网友:
我  个人建议 这两个活不要放在广数上面做  做的 话不是很好看 的  会出现让刀 等等现象

网友:
会计算的可不是高手,是中学生,象这种图除了考试在在CAD上求交点方便,这可是做数控的基础;

网友(2010-01-25):
你可以在用MASTERCAM画图找点呀

网友:
有公式的,干数控就要把三角函数什么的学好!

网友(2014-04-16):
不困难的话就用软件编程很好的

网友:
建议使用CAD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