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跳闸

楼主(2009-10-13):
车床75A闸换装了个100A漏电保护器后车床无法启动了,求教各位怎么办?, a* _; T7 d: B" }
车床用的7.5千瓦电机

网友:
为什么无法启动呢?一启动就跳闸还是按启动按钮根本没反应?

网友:
有可能是三相漏电保护器用在了三相不平衡负载上了。

楼主:
一启动就跳闸

楼主:
换个空气开关怎么样?

网友:
你换的"100A漏电保护器"是什么?是不是一个带漏电保护的空气开关呢?如果是的话,说明你的设备漏电了哦。最好用绝缘表或者万用表检查一下主回路(380伏回路包括控制箱内的和马达绕组的)的绝缘电阻,如果没有绝缘表,万用表的读数最好是200兆欧以上;如果有绝缘表,读数最好是20兆欧以上。那个漏电动作值能调整吗?现在设定的动作值是多少呢?

网友:
使用漏电保护器时,其地线接法是有讲究的。对照说明书,看线有没有接错

网友:
是你的设备漏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