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两孔的同轴度

楼主(2009-10-13):
如何测量两孔的同轴度。大家看看这种情况如何测量两孔的同轴度。上面的一块板属于我做的检具上的。下面的是要测量的工件。工件在检具上固定好,想看看加工的孔的位置尺寸。我感觉同轴度就能体现在那个方向的偏差为多少。下面件的孔为钻床钻出来的。尺寸变化较大。希望能够简单容易的测量。
  当然可以用三坐标机进行测量,但我想其他机械方法应该也可以实现吧。

网友:
可以使用杠杆式百分表,沿上孔回转,测下孔最高和最低点,差值之半即是。

楼主:
我也这样想过,可是标准的杠杆式百分表弹性头到孔壁的尺寸不一定合适。10-18mm的表量程也小,再说杠杆表表杆不好固定。我就买了一个10-18mm。一般使用时,测量孔时杆可能不在孔的中心上。因为对于测量孔来说是不需要的,调节固定头(10,12...18档)的那个头就可以了。而现在要满足杆在上面孔的中心上。

网友:
百分表应该可以

网友:
检具孔内放两盘轴承,杠杆的支点在两轴承之间,杠杆两端分别是工件孔、百分表

网友(2010-03-22):
用心棒捅快,用二次元就可得出准确的数值

网友:
产品量大,就做一个专用检具,以上面孔为基准,下面做成扫描规

网友(2010-04-22):
能不能做个Φ12.2的芯棒紧配在里面,然后用二次元就可得出准确的数值

网友A:
分别按照两孔的直径做一个光滑塞规即可检测同轴度

网友:
直接用二次元测量精、准、快。有需要联系我,也不贵才几千15013749040

网友(2012-05-22):
引用 网友A:
分别按照两孔的直径做一个光滑塞规即可检测同轴度

老大,怎样做,给点提示吧

游客

网友:
他说的是同轴度量规,功能量规的一种。但是具体到这个检具,因为楼主的要求是检测检具相对工件的同轴度,需要了解更多工件定位情况,是否存在基准转换。

网友:
这个典型的位置度量规加扫描规的组合
扫描规论坛上原来有图纸,基本原理:类似一个带表深度规只不过
把深度规测头的纵向移动通过杠杆或其他机构转换成横向移动,旋转一圈最大最小示值差即为同轴度

网友:
做个专用的芯棒直接使用就可以了,方便,简单,快捷!

网友:
用气动量仪加气动侧头就可以检测啊 精度也很高   如需要请联系  15936875653   卫先生

网友B:
这在我们这叫最小实配,做一个棒棒,前小后大,计算好公差,能塞进去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在我们这叫最小实配,做一个棒棒,前小后大,计算好公差,能塞进去就oK。。。。

这种简易方法比较实用,谢谢!

网友:
楼上的多说的有道理,用全形规和用CMM检测均可

网友(2012-07-03):
批量不大的话可以CZZ社友的方法。

网友(2013-01-05):
看看评论,讨论

网友:
太简单了,你就磨一根同心轴用它做塞规就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