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圆车刀可以加工端面吗?

楼主(2009-10-13):
在轴类零件加工时,可以用外圆车刀加工端面吗?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你是需要加工什么样的端面呢??仅仅是平一刀么???

楼主:
是的 就一刀

网友:
外圆刀是可以加工端面的......

网友:
不知你用在什么样的的轴类。有时间互相讨论下。

网友:
是可以的,一般刀架都放斜3~5度。

网友:
绝对可以,一般外圆刀都车两个方向的面,即外圆和端面

网友:
手磨刀用车外圆的方法平头,最后一刀拉上来( y+ K# X8 G' ~8 P
机械刀随便

网友:
可以的啊!

网友:
可以!严格要求时才换刀。

网友:
怎么不可以了

网友:
通常外圆端面是一把刀。

网友(2010-04-05):
45°外圆刀可以带端面的

网友:
可以的   以前有时这么干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