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度弯头制作画法

楼主(2009-10-13):
45度弯头怎么画,我有一条直径320MM的管,拿来做一个45度弯头,而且不是死角的,不然会渚,请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
小的弯头

网友(2009-12-07):
你先把弯头的展开图画出来,然后分成几段,在依据分段的展开图切割管道,然后焊接。我以前就是这样自己做弯头的。可以咨询铆工。

网友:
如果是细的管子,可以中间填沙,火焰烧管壁,热弯,土办法